液压机的速度

楼主(2021-12-15):
液压机的下降速度怎么求

网友A:
伺服液压机都可调节速度了,可以设置成空行程时快速,快接触产品时降速,压的过程中慢速。
下降速度无非和缸径、电机功率(注油速度)有关

网友:
一般前进速度和回程速度可以根据你的工况及工作压力、油缸缸径、杆径来计算!或自己定,有速度推流量!或据流量Q=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液压机都可调节速度了,可以设置成空行程时快速,快接触产品时降速,压的过程中慢速。
下降速度无非和 ...

用的是普通电机呢

网友:
下降速度通过调节流量控制,根据缸径来计算容积。觉得难得计算,就在液压管路上装一个高压阀,觉得快了就关小一点,慢了就开大一点。和水龙头一样的原理

网友:
看状态,算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