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左右端内外圈都需要固定吗?

楼主(2021-12-15):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总结一下?

我设计的时候,对于一般转动机构采用都是左右两端,一端用端盖限位外圈,另一端用轴肩或者卡簧限位内圈,对于自己搭的丝杆模组的话,一段用一对角接触轴承左右两端内外圈都限位,另一端用深沟球轴承一端限位外圈,一端限位内圈

网友:
深沟球轴承一般没有这个要求吧,除非精度要求很高的,需要配作调整垫来调整游隙的结构

网友:
外圈和内圈都要限位。外圈限位一般用波形垫片+内卡簧,密封等级比较高的会把卡簧换成密封盖;内圈直接用外卡簧就行了。
有个细节,欧标的外卡簧有倒角,设计和安装时都能更完美的限制轴向移动

网友:
丝杠模组有标准结构见产品样本吗!

网友A:
楼主是害怕轴承轴向受力太大的话,轴承坏掉了吧?

网友B:
要看你轴系的设计结构,轴系的热胀冷缩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轴系的设计结构,轴系的热胀冷缩情况

就是正常流水线输送结构的话,我看到几种情况,有的情况是轴承左右内外圈都固定,有的只是一端固定内圈,一边固定外圈,所以我想问的是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害怕轴承轴向受力太大的话,轴承坏掉了吧?

因为我看设计有几种情况,想了解一下最规范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轴系的设计结构,轴系的热胀冷缩情况

比如正常的旋转机构,流水线输送机构

网友:
一端定,一定要给点游隙以调节热胀导致的形变

网友:
一般固定端内外圈同时固定,内圈过盈配合,外圈两边机械固定 ,间隙配合。
, Z* J% ]  \  x. {/ P游动端内圈固定,内圈过盈配合,外圈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