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丝杠(超过8米)支撑,液压自动升降

楼主(2021-12-15):
这个对于长距离丝杠(超过8米)支撑,对于丝杠的保护还是很好的,对于丝杠由于震动产生精度

网友:
兄台,不好意思没看明白,请问还有更多信息可以分享吗?

网友:
没看明白+1

楼主:
这个图片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支撑丝杠的两个辊子下面是氮气平衡装置

楼主:
这张图片

网友:
典型传统结构,对精度影响看你怎么看了,我的看法是有胜于无。

网友:
这个也要看你丝杠的直径是多少,长距离的传动丝杠直径就要做的大一些!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对于垂直,长距离气缸传动的丝杠防护结构。楼主能不能对照图片详细说下?

网友:
这玩意升降的耗时多少?

网友A:
照片看不清意思

楼主:
中间两个支撑辊下面就是平衡气缸,支撑丝杠防止下垂的,丝杠80的还没有安装

楼主:
各位大佬看看这结构有何优缺点,长度9米左右,换成齿轮齿条怎么样

楼主:
中间那两个辊子是支撑丝杠的,辊子下面用的是平衡气缸,防止 丝杠下垂的,丝杠80的,还没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看不清意思

红线画圈那两个辊子

楼主:
各位感觉这种结构有什么优缺点,丝杠长度9米左右,如果换齿轮齿条是否可以

网友(2022-02-02):
一般要求不高的用丝杆传动结构,丝杆长度长的话加这个辅助支撑,我测过10米长丝杆,两端初步拉紧后,中间下垂30MM+,不加这个辅助支撑的时候,如果丝杆转动,会甩动很大,丝杆及轴承容易坏,长距离定位精度有影响,另外就是加工时工作台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