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个问题好奇怪,钣金展开宽度小1倍,长度是对的。

楼主(2021-12-15):
折弯角铁800长,单边30,展开图导出到cad,给钣金厂,回来的东西,发现宽度小了倍,长度没问题。查到sw工程图里,发现当时的展开图比例小一倍的。可宽度小,长度不应该没有变化啊。到现在还是蒙的,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以后记住给钣金厂别给展开图,把外形画对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给钣金厂产品图纸,让钣金厂自己算展开,否则导致你算一道,钣金厂算一道,两者混在一起就出问题了!

网友:
钣金图一般最好自己不要做展开图,自己给成活后的图纸,不要给展开图,因为各单位的展开工艺不一样,下料方式不一样。

楼主:
我们是小厂,找的是更小的厂,我们领导让给做好展开图,甚至折弯线都画到两端各4mm。到了钣金厂只要排版就行了。

网友(点评):
遇到个土包子领导也是没法了

网友(点评):
每个厂的折弯扣除算的都不一样,你能给的准吗

网友(点评):
不同批次的料折弯系数都可能有差异

网友(点评):
我们之前外发的都是做好图纸,前提是加工厂提供折弯扣除,按照他们的扣除展开,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
一般给理论展开图参考。
有经验的会校核算一下,大部分的都是3D展开不会去校对,计算机展开出错估计是建模非钣金建模。钣金好算,大差不差就行,主要是核价,拉深复杂一些。

网友:
就算展开也不至于偏差一倍,应该不是图的问题,
你测一下展开尺寸不就行了;

网友:
查一下DWG输出是不是激活了1:1比例,另外发图的时候PDF图档发一份让加工检验一下,

网友:
我要是你我就亲自去钣金厂看看,应该是激光下料时出错了,是不是图的问题,你让他在下一个料,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小厂,找的是更小的厂,我们领导让给做好展开图,甚至折弯线都画到两端各4mm。到了钣金厂只要排版就 ...

我以前做钣金 都会去厂子折几个样品 计算折弯扣除量。不同设备不同板材的折弯扣除量有区别,一个折弯少算0.5mm,累积下来就少的多了

网友:
是你画的角铁图有错了,展开出错,只展开了30一面,导致展开图就是30*800.

网友:
你把折弯线标注好,别让他们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