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风机消音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21-12-15):
轴流风机噪声比较大,表面加装消音器,分多块安装消音棉,满负荷状态下噪声最低只能降低到70分贝,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之前买的消音器,效果不是很好,现在我们自己做消音器,双侧结构,内壁打孔,双层中间填充保温棉。不知道有没有高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使用专门的消音棉是不是效果好一点,内壁打孔小一点是不是好一点?

现在风机消音一体

现在风机消音一体

使用这种消音棉效果好一点吗?

使用这种消音棉效果好一点吗?

网友A:
都降到70分贝了,在这里想办法估计效果有限了,要从更高级的理论方面研究优化了。

网友:
优化叶片数据,更换主轴轴承。

网友:
做一个单独的密封柜,效果明显

网友B:
用EBM的风机;另外这个消音器做的很专业,但是开孔直径 海绵厚度,两片间的距离都是有公式的,对应消除多少频率段的噪声。

网友C:
风机隔声罩,将风机放到消音房内,能够切断噪音的传播途径,起到有效的降噪。

网友:
我们使用吸音棉+隔声材料+隔声的结构去解决,吸音棉用30-50mm的国外进口材料。

网友:
正常消音器内部中间做隔板密封,隔板分布三根插管,计算好进排气量,控制下孔径,。网板里面贴隔热棉

网友:
风机做在隔音房,吸风口做多级迷宫吸音板是否好点

网友:
建议测频,针对性使用降噪结构和材料,轴流风机还行,离心风机噪音更大,一般单独房子

网友D:
已经降低到70分贝了,噪音主要来源应该是风噪了,试试优化扇叶结构吧,比如边缘齿形、远端反向弯折等结构,但是我觉得这些优化都是基于复杂的计算和仿真基础上的,绝不是随便改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降到70分贝了,在这里想办法估计效果有限了,要从更高级的理论方面研究优化了。

这两天去现场了,可能没有说清楚,风机电机是变频的,在一般30HZ左右是70分贝,在50HZ在80分贝,有时候偶尔会超频到60HZ,那时就会到85分贝。我也做过横向对比,其他做风机消音的,他们的消音效果没有我们的好,但是客户要求我们还要降低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机隔声罩,将风机放到消音房内,能够切断噪音的传播途径,起到有效的降噪。

风机是用来做冷却使用的,进风口,出风口都要保证风量,否则影响冷却效果,但是出风口在离地大约2.8米,出风口更高一点是不是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BM的风机;另外这个消音器做的很专业,但是开孔直径 海绵厚度,两片间的距离都是有公式的,对应消除多少 ...

好的,谢谢,我去了解一下这个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降低到70分贝了,噪音主要来源应该是风噪了,试试优化扇叶结构吧,比如边缘齿形、远端反向弯折等结构, ...

可能没有说清楚,风机电机是变频的,在一般30HZ左右是70分贝,在50HZ在80分贝,有时候偶尔会超频到60HZ,那时就会到85分贝,这个应该还有降低空间吧,特别高频的时候

网友E:
做模态分析,优化结构,提升低阶模态,远离共振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模态分析,优化结构,提升低阶模态,远离共振频段

模态分析用吗?这个没有做过,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钣金件,加工精度不是太高,共振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