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下旋转轴系的动密封用什么比较好

楼主(2021-12-15):
求助各位,有一精密旋转台,用于水下20m处(压力0.2MPa),最高转速30°/s,旋转轴系的动密封能够怎么解决呢?由于内部有轴承、电机等元器件,所以需要动密封效果好,不然一旦进水,设备就故障了。

网友:
有一种轴密封圈

网友:
要效果好,成熟可靠肯定还是选机械密封了,就是结构会负责些,你轴径多大?轴径大了都费劲。

网友:
以前看资料有一种叫“皮碗密封”的结构解决水下密封的问题,在船舶上有应用,可以先去搜一搜他的原理和结构。

网友:
动密封主要分为“往复动密封”和“旋转动密封”两大类;动密封圈才会因密封形式,研发及生产相同密封形式的动密封圈。

网友:
再好的密封久了怕也是会进水,能不能加压。

网友:
量大不?设计我们可以做。如果就几个,可以参考钻井平台或者水泵密封,但有一点耐油的材质不一定耐水解。

网友:
水下使用结构能上图看看吗?

网友:
扭矩多大,不太大的话,可以考虑磁力的非接触式传动,取消动密封,变为静密封,零泄漏

网友:
可以参照一下潜水泵的设计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以前拆过一个好几万的潜水泵,也就是个通用的普通结构的机械密封,后来去买个兼容的就百多块钱

网友(点评):
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跟洗衣机类似的密封不行吗

网友:
负载不大的话,直接不密封泡在里面吧  怕啥生锈啊,电机用个密封盒子包起来  然后用磁性联轴器  隔空传动

网友:
磁性联轴器

网友:
短时间密封的话,骨架油封也能满足你要求,真空搅拌机用骨架油封密封转轴能保压一天左右(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兄弟,是做什么的?这么专业

网友:
这个东西名字就叫机械密封,有卖的,买来装上就可以用。不算贵,也不是很便宜。

网友:
参考一下家用抽水泵的结构

网友:
密封方式不少。具体看需求。可以搜索相应的情况看看

网友:
除非里面加压,向外漏,所有的动密封都有宏观的一定量的泄露

网友:
这么多回复,怎么没一个提到磁流体密封?!建议去了解一下磁流体密封。

网友:
头部做迷宫,后面多装几个密封圈,定期检查更换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