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螺纹拧到底的问题

楼主(2021-12-16):
为啥我的RC内外丝用  规检测都没有问题。。。手一拧就直接拧到底了呢。。。。

网友A:
承压多少,生料带缠上去再试下

网友:
外螺纹长度不够

网友B:
拧到底什么意思,难道规格是不能拧到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承压多少,生料带缠上去再试下

不允许用生料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到底什么意思,难道规格是不能拧到底的吗

用手都拧到底了。。。。怎么密封的住啊。。

网友:
下面那个水管弯头是铸造出来的

网友:
内螺纹偏大了,如果能带到牙(能拧紧)就没问题,如果直接旋到底就多半会漏

网友:
有rc外螺纹吗,所以楼主最好把详细参数一一列出来,这么模糊地说什么用都没有

网友:
应该要露出来三分之一螺纹才好吧

网友:
通规止规都检测了吗?

网友:
如果拧过螺纹的有效长度,说明外径小了,需要重新做,或者缠上生胶带凑活用

网友:
不是锥螺纹吗?最后一张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外螺纹长度短了

网友:
这个不用生料带后面肯定会漏的

网友:
1英寸管螺纹。。。。哈哈哈

死脑筋。。。

关键是  你螺纹塞规止不住啊

你以为外面剩下一圈丝扣拧不动了?
哎呦喂。。。那是个弯头啊 大哥  螺纹塞规碰到弯头底部了 。。。宁个屁啊  。。。。一看就是外企出来的  死他妈较劲

网友:
管螺纹检测不是塞规拧到底,3扣就应该止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