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安装

楼主(2021-12-16):
离心泵安装时图中第9项叶轮调整垫圈厚度怎么确定?

网友A:
你这是半开式叶轮,适合输送带有固相颗粒的工况,图上叶轮前后都有动静件间隙要求,叶轮前面间隙过大回流泄露量过大,泵容积损失大,效率低,间隙小容易磨损或卡死,叶轮后面的间隙是用来平衡部分轴向力,也用来减小轴封腔压力,防止颗粒进入轴封腔,间隙大了效果达不到,间隙小了,容易磨,一般这种泵滚动轴承有调整转子系零件前后串动的结构,你这泵利用叶轮后轮毂端的垫片厚度进行调整叶轮轴向位置,叶轮前后动静件之间的间隙建议在0.5mm左右,你这泵应该是非金属夹套衬里泵,流量也不小,间隙可以稍大些,但建议不要超过1mm

网友(点评):
尽量不要输送含有固体颗粒或者细小颗粒的介质,会减少设备的使用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半开式叶轮,适合输送带有固相颗粒的工况,图上叶轮前后都有动静件间隙要求,叶轮前面间隙过大回流泄 ...

网友:
这个垫片是调整序号8的零件和序号12的零件之间的间隙,这两零件不能紧贴,如果紧贴会产生过定位。

网友B:
告诉我离心泵型号,我去问下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我离心泵型号,我去问下技术

200UHB—ZK—350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UHB—ZK—350

砂浆泵啊.......,抱歉了吧友,砂浆泵我们做的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UHB—ZK—350

砂浆泵似乎不是这个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