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带螺纹的齿轮

楼主(2021-12-16):
求助,请问这种设计为什么很少见,还是说有什么结构能更好的替代    螺纹主要受轴向力用于传动,齿轮为从动

网友A:
你难道以为那个螺纹也是传动的一部分吗,看清楚跟谁啮合。
什么前因工况也不说明,就拿这个玩意谁知道你想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难道以为那个螺纹也是传动的一部分吗,看清楚跟谁啮合。
什么前因工况也不说明,就拿这个玩意谁知道你想 ...

这螺柱是用于升降,轴向受力大概30N,用的ABS塑料,四周是固定的,请问这个结构合理吗?(全是同一种材质)

网友B: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

刚出来工作没多久,不太了解塑料加工方式,所比较想了解的是这个塑料零件能加工出来吗?或者说加工出来之后会不会出现翘曲,变形

网友:
大小齿轮只要保证啮合厚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同种材料摩擦,磨损会大一些。至于强度要根据具体的尺寸计算了。

网友D:
上下整体不好做,少见是你见的少

网友E:
传动螺纹一般用T型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动螺纹一般用T型螺纹。

这个是梯形螺纹,可能看着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种材料摩擦,磨损会大一些。至于强度要根据具体的尺寸计算了。

强度是满足的,就是担心,注塑加工的时候会不会导致螺柱弯曲,M16的梯形螺纹,螺距4

网友(点评):
有一种注塑工艺是能在芯部增加其他材料的承力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整体不好做,少见是你见的少

好吧

网友F:
本来是两个零件,你意思是非要做成一个零件?

网友G:
塑料蜗杆

网友(点评):
不错,真有热心社友给搜出来了

网友H:
谁知道你说的什么设备?

这玩意要是你说用到火星车上的   肯定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是两个零件,你意思是非要做成一个零件?

原本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它是一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谁知道你说的什么设备?

这玩意要是你说用到火星车上的   肯定不合适

就用到扫地机器人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塑料蜗杆

感谢,涨知识了

网友:
做成一体刚度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