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相切约束问题

楼主(2021-12-16):
用什么约束方式,始终让零件的基准面或直线与另外一个零件内的轨迹线(轨迹上既有圆弧也有直线)相切?

网友A:
你要是学过微积分就知道曲线只跟直线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学过微积分就知道曲线只跟直线相切

这种装配体运动怎么做呢,小车沿着轨道运动,小车前进方向要垂直于轨道

网友:
高级配合里面的路径配合试试

网友B:
小车沿轨道运动,可以用高级约束的凸轮配合。其余要求不是太清楚,可以画图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车沿轨道运动,可以用高级约束的凸轮配合。其余要求不是太清楚,可以画图说明。

看这个图,这个是平面图,紫色是小车轮廓,四个虚线圆形为四个侧轮
当走在弯路时,前后轮子应该绕铅垂线转动才可以转弯,
前后每组轮子的对称线应该是与圆弧相切

网友:
做辅助面和辅助线去约束两个配合的零件。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16 22:04做辅助面和辅助线去约束两个配合的零件。
小车要滑动,不想位置固定,滑到轨道任意位置都可以保持这样的关系

网友C:
路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径配合
即便是用垂直约束也不能走到圆弧段,就和圆弧垂直;走到直线段,和直线垂直
路径配合只能保证点和路径发生相交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图,这个是平面图,紫色是小车轮廓,四个虚线圆形为四个侧轮
当走在弯路时,前后轮子应该绕铅垂 ...

可以用内侧的两个轮子分别与凸轮面配合,凸轮配合解决了直线与圆弧不属于同一接触面的问题。
你只需要用两个轮子就行了,外面两个不需要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内侧的两个轮子分别与凸轮面配合,凸轮配合解决了直线与圆弧不属于同一接触面的问题。
你只需要用 ...

理论上可以,但是车轮和轨道之间是有间隙的,这样搞转向架中心点就不能再与轨道用路径配合了,两者有矛盾

网友:
是的路径配合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以,但是车轮和轨道之间是有间隙的,这样搞转向架中心点就不能再与轨道用路径配合了,两者有矛盾 ...

我之前没有用过圆弧导轨,在草图上测量后发现确实很特别。圆弧段的连线距离55mm,直线段处的距离为54.6mm,当然和圆弧段直径有关系。你所说的间隙应该就是这个。这里我有个疑问,四个轮子在有间隙的情况下,在直线段的工作状态如何?会不会晃动?
文件后缀改成mp4就可以看了,我是用内侧的轮子配合,达不到你说的有间隙的真实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