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吸盘治具

楼主(2021-12-16):
前段时间有社友发了一张图,是一个治具,说一根气管通气,物料就能锁死在治具上,
今天,我找到他的原理了,
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再次分享一下;

一个治具箱,分了几个区域,就像九宫格,每个格子中间有一个小孔,用来吸气,九宫格边上用密封条贴起来,其他的孔可以用堵头,如果气压足够,也可以不用堵;
使用关键是在产品覆盖面范围内,要用密封条把周边封死;
如果上面我没描述清楚,那么,请看下图

网友:
那个帖子我也看过,你这么一解释我觉得这个东西用起来好麻烦

网友(点评):
我不是做加工的,没用过,不过感觉没那么牢靠的样子,

网友:
啥啊,你这个是老的了,别人说的是一个形状类似的吸盘,不用胶条,放上物品后,上方无遮挡的地方会自动关闭或减小气流,使之不漏气或减小漏气。

网友(点评):
那就是最新的那种是保密的,我这个是在淘宝上看到的

网友:
这看起来不像原理 ,更像是使用说明书耶
1.如果是原理 那是不是应该了解真空度  而真空度怎么来的 原理图是不是需要讲解
2.既然知道真空度了,那是不是要了解如何控制,用电磁阀又是什么原理,既然控制了是否也可以破真空
3.密封条的作用是不是告诉一下呢

网友(点评):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是在淘宝上浏览到的

网友:
好像不是这种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东西,可以看看施麦茨的官网,里面有可编程吸盘,比这个高端,就是贵

网友(点评):
我也去了解一下,,哈哈,我这个是淘宝上浏览到的

网友:
现在吸盘有“智能”的了。

网友(点评):
那就很高端了,,嗯,,不过那个帖子我是没搞懂,看到这个,我还以为一样

网友:
楼主这个好像是老式的设计,用橡胶条围成一圈;时间久了以后,还是会存在工件移动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1-12-20 18:10):
我之前公司CNC使用的就是这样的吸盘,有时候就是会出现工件移动的情况,有时候是轻微的位移,有时候是直接工件整个脱离

网友(点评):
对,我也是这么感觉得,但是不知道他们实际应用怎么样

网友:
原理是形成负压

网友:
真空吸盘,这东西有好久了吧。
做cnc的一般都有。磁台一样的外形。
有自制的,也有直接买成品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个我是在淘宝上看到的,看着和那天社友发的一样

网友:
这种吸附式固定盘用过,适用于CNC加工各种产品零件。

网友:
真空逻辑阀

网友:
这种吸盘固定座之前我们用过,用在CNC加工设备上,总体的来讲,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CNC真空工作台

楼主:
工件放到密封胶上,然后密封抽空气,在加工的时候竖直方向会不会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放到密封胶上,然后密封抽空气,在加工的时候竖直方向会不会晃动?

用这个工作台,吃刀量比台钳等夹具的吃刀量小。

相对“瘦高”的工件,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