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算不算离合器?

楼主(2021-12-16):
是这样的,螺杆31上套了一个轴套61,轴套61可以小幅度转动和轴向移动,以便和另一边的齿40接合。
请问各位大哥,这样的连接结构叫什么,是牙嵌离合器吗?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21-12-17 18:02):
如果是离合器的话,这样的算什么离合器呢?我怎么在教科书上找不到。。。

网友:
没图你说个GB

楼主:
不好意思啊,忘了贴图了

网友:
我认为可以算。

网友A:
可以算,5是方便运动时嵌入的吧。

网友:
只能算是联轴器

网友:
可分可合,就是离合。

网友:
基本上算同一类的

网友:
这就是离合器,不是联轴器!

他只能传递一个方向的扭力,反向旋转的时候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算,5是方便运动时嵌入的吧。

是的,5就是为了方便对准的!

网友:
应该是算的

网友:
确实像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