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Creo Parametric 4.0 M050如何清除保存文件,只保留一个

楼主(2021-12-16):
在使用Creo Parametric 4.0 M050时,每次点击保存都会有一个文件,请教一下是否有简单方法只保留一个最新文件,节省空间

网友:
设定工作路径,指定你要清除的文件夹,

打开系统窗口, 输入 purge  ,确认键,就可以了;

网友:
文件-管理文件-删除旧版本。。删了后就只剩最新的状态了。

楼主:
谢谢,刚刚学习,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