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图台面的表面处理方式

楼主(2021-12-16):
有点像 硬氧  但是颜色又不对

网友:
像喷涂,阳极的质感不会像漆一样的,

网友:
像达克罗。很像,具体是不是,不保证

网友:
不会是喷塑吧?你手机开了美颜?

网友:
从图片看不出来,像抛光铝板。

网友:
感觉像阳极或者硬质

网友:
照片上很难判断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从第一张照片的颜色到第二张颜色的变化,
大概可能是
1.阳极氧化(如果材质是铝合金的话)
2.碱性镀锌蓝白钝化的(钢铁件,如果是镀锌,这家镀锌工艺控制的不错。
PS:请教问题的时候要放局部细节照片,尤其不要开美颜啥的。

网友:
表面喷塑如果做的足够好,也可以实现这种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第一张照片的颜色到第二张颜色的变化,
大概可能是
1.阳极氧化(如果材质是铝合金的话)

实际就是这样的 没有美颜      肯定是铝板    排除 本色和硬氧    感觉表面有 淡蓝色的涂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就是这样的 没有美颜      肯定是铝板    排除 本色和硬氧    感觉表面有 淡蓝色的涂层

铝合金在这个面积的情况下,因为侧看有发红的现象,所以说明涂层是有一些半透明的

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大概率还是阳极(普通阳极),或者普通的油漆。

用一个硬一些的东西划一下,如果轻松划出痕迹就是油漆,如果不能划出,大概率是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