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既能滑动也能转动吗

楼主(2021-12-17):
我需要一个结构,开始竖直方向移动,到位置后转动90度。就是想问下,直线轴承是不是可以,既能滑动,也能转动

网友:
一直就很讨厌直线轴承,它就是干点简单的活还可以,你这如果低速轻负载没问题

网友(点评):
直线轴承配合的轴很重要 买精密型的 真得一点晃动量都没有 加工商做的 或者淘宝买的 那轴晃动量很感人

网友:
不行,需要专门的可以转动的才行。一般的直线轴承滚珠槽方向是垂直轴心的。

网友:
一般是石墨铜套吧,既可以转动又可以上下。。直线轴承的话 给我感觉那个保持架 塑料的 容易坏 你用来转动的话

网友A:
直线轴承由于是点接触式轴承,承载能力很差,一般用于垂直导向,做直线往复运动,当然也可以转动,但是1不能高速2不能连续长时间3不能受单侧径向压力

从你描述上看 ,垂直使用,到位置单纯转动90°   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直线轴承里面的钢珠是竖着循环转动的,不能横转只能上下滑动,硬转是可以,寿命不长

网友(点评):
有专门环形布置的 自己买竖着循环的,那叫没办法了

网友:
可以  直线轴承滚珠有2种 一种是线性布置的 一种循环布置的   买的时候注意区分

网友:
8032

人家要两方向动,

网友:
单纯的直线轴承不能满足需求吧,考虑下滚珠花键?

网友:
直线轴承最好是不要拿来当旋转轴承来用!

网友:
直线轴承不行,滚珠套可以。

网友(2022-08-24):
用铜套吧

网友:
精度不高,买个固润滑轴承就行,或者直接铜套也行,这个就看你速度和负载重量了,速度快了还是考虑做个翻转的机构把

网友:
最好不这样用!

网友(2022-10-18):
不知道你具体的参数 用花键和花键轴承看看

网友(2022-12-06):
直线轴承外套滚珠轴承

网友:
不建议旋转运动

网友(2023-01-09):
可以滑动然后转动,不过你需要选择好一点的直线轴承

网友(2024-12-27):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由于是点接触式轴承,承载能力很差,一般用于垂直导向,做直线往复运动,当然也可以转动,但是1不 ...

学到了

网友:
直线轴承不是只能进行线性运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