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安装上下同心

楼主(2021-12-17):
怎么保证图片上的上方气缸同下方丝杠尽量同心

上边是气缸,下方是丝杠,怎么保证上下同心

上边是气缸,下方是丝杠,怎么保证上下同心

网友A:
做个空心轴,上下套住再装就行了

网友:
做辅助工装

网友B:
这是干啥的,做下功能说明

网友C:
很简单,加工的时候注意一下即可。

网友D:
做个辅助工装,对中棒

网友:
我的想法是气缸的安装板和下面丝杆的安装板考虑合并在一个焊接件上,然后两安装孔一次加工出来,这样同轴度比较高。
如果不能做焊接件,那就考虑两个板和立柱安装孔做精度孔,当然这种方式精度肯定没有焊接件一次加工出来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空心轴,上下套住再装就行了

谢谢,那这个空心轴想要正好套住,完了装好又刚好能取下来,需要怎么加工这个空心轴?

楼主:
这个辅助工装就有点笼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干啥的,做下功能说明

就是上边的气缸会向下压,完了需要同下面的丝杠保持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加工的时候注意一下即可。

加工都好说,但装的时候肯定有偏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辅助工装,对中棒

能具体点吗?不太明白

网友E:
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个方法,可能有点麻烦;
1.机加一个对中工装,控制好公差,可以先套工装保证同轴,2.在上面打好定位销孔;
3.有定位销孔的话,就可以整体拆除上方装置,去除工装;
4.再装上上方装置,打上定位销;

网友:
丝杠精度高,硬连接不可以,不损害丝杠就会坏气缸,手工刮研也不会理想

网友:
其他不要说:
就靠装配师傅的手艺。用磁性表座百分表打圆心啊,磁性表座吸在上部或者下部的圆轴上,打另外一个轴的圆心啊。
然后装配细微调整,最后符合你的设计要求了,把紧固螺钉紧固。然后在打下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个方法,可能有点麻烦;
1.机加一个对中工装,控制好公差,可以先套工装保证同轴,2.在上 ...

就是这样对中的,正确!

网友:
提个另外的问题,就算气缸安装同轴了,伸出后怎么保证同轴呢,气缸伸出轴的偏摆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要求的同心精度多少,上下二板是组装的,所有的加工精度跟据要求要确保,每步装配要调整。气缸本体的加工精度也要确保

网友:
做个套子,内径尺寸根据上下两个气缸轴的外径来做,根据同轴度要求来控制套子内径尺寸

网友:
不能对装配要求太高,需靠结构保证,加工保证,日后用户手里坏了要更换气缸呢,你难道还要给对方设备维护交代如何保证同轴吗。我们前工程师就喜欢把所有责任推给装配

网友:
安装时可以用铅锤对中

网友:
有精度要求还是上导轨吧。把你的Z向直线运动限制在同一根导轨、导套或者直线轴承上,靠加工就能有很高的同心,至于Z向的运动再考虑气缸丝杠来传动。气缸头记得浮动连接。另外,丝杠直接用来受力也不太好吧,或者你就用粗一点。但是这里又是开放的空间,丝杠里进了灰尘、铁屑怎办。可以用电缸。

网友:
你想想车床的结构,主轴跟尾座是怎么对心的。

网友:
就气缸活塞杆的直线运动精度对中有何意义?

网友:
调试的时候增加一个同轴套环

网友:
和气缸同心,意义不大

网友:
还是要看实际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
这结构本来就是不合格的结构,气缸只做动力(浮动结构),定位的话要另外加导柱才对

网友:
在怎么调整还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能对中,气缸结构是硬伤

网友:
上下两个板的定位孔可以一起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