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olidWorks显示设置问题

楼主(2021-12-17):
大家好。我打开装配图,点击查询型材架时,尺寸字体特别小,完全看不见。这该怎么设置呢?

总装

总装

楼主:
然后打开型材架所在的子一层的装配体,就是正常的。

网友A:
直接双击尺寸,有输入框,就是麻烦一点

网友A:
尺寸显示好像可以调,你摸索一下

网友:
组件大了,尺寸就显的小了,感觉很正常啊

网友B:
在首选项里面去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尺寸,有输入框,就是麻烦一点

不方便看整形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显示好像可以调,你摸索一下

就是网上也查不到,没能找到解决方式。

网友C:
解决了吗?这个是你装配体模板设置的尺寸有关系,你把模板尺寸调到合适大小重新保存一下(你出现这种原因是不是外形尺寸太大?)
正常我是设3.5的自高

SW

SW

SW

S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首选项里面去设置吧!

只能设置工程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这个是你装配体模板设置的尺寸有关系,你把模板尺寸调到合适大小重新保存一下(你出现这种原因是 ...

也不行耶,没变化,感觉是改工程图的。我总装图和子装配体的外罩图是一个尺寸规模的,总装图就小小的,外罩就很大。

网友:
设置尺寸文本

网友:
在首选项里面可以设置字体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