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杠杠拉动运算

楼主(2021-12-17):
求助各位大佬,这个情况如何修改?已知:左侧边框到右侧滑轨长度为560,左侧槽口上下高290.
求大佬运算公式是什么及如何套用?需要修改哪些杠杆长度及角度?

网友:
为什么要修改

网友:
杠杆玩不明白,不如直接换成齿轮齿条或者链传动

网友:
这个用软件的模拟仿真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