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花键与直线导轨区别

楼主(2021-12-17):
滚珠花键与直线导轨区别?一直不清楚,都是能直线滑动,还能转动转矩,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没见过直线导轨沿着轴线转动的

网友:
直线导轨只能直线运动。
滚珠花键能直线运动,还能旋转运动。就是滑块本身是能360度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直线导轨沿着轴线转动的

这QQ头像好怀旧 。

网友:
一个传递扭矩,一个导向

网友:
没见过直线导轨能转的啊

网友B:
楼主想说的不是直线导轨吧,应该是直线轴承吧

网友:
你可以了解一下SCARA的3、4轴。就知道了。

网友:
是的,滚珠花键会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说的不是直线导轨吧,应该是直线轴承吧

直线轴承不能承受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线轴承不能承受扭矩

直线导轨一般也不用来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