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均匀分布的螺栓紧固次序

楼主(2021-12-17):
网上看到一个28个螺栓圆周均布的紧固次序:"按顺时针顺序编号,在时钟的12点,编号为1,顺时针编下去,一直编到28。第一扳,从序号1扳,扳完了1,再扳15,再扳序号16,16扳完了,再扳2,再扳序号28,28扳完了,再扳14,再扳序号3,序号3扳完了,再扳序号15,依此扳下去(这种扳法称为对称扳紧),把所有螺栓的第一扳扳完了,称为第一扳,扳紧度为50%~60%;然后,与上述顺序相同的扳法,再扳一遍,称为第二扳,扳紧度为70%~90%;最后一扳,是顺序扳紧,即从序号1、2、3……28,扳紧度为100%。"
另有给出的第一扳顺序是12点、6点、3点、9点(既4个象限点),然后再扳12点到3点中间的。我们锥面配合件是按这样的顺序扳的。

网友:
对角拧啊,难道不是么?

网友(点评):
第一个螺栓选12点的,第二个螺栓选6点的,这个对角是统一的。不同点在于第三个螺栓选择

网友:
我们的顺序是你最后一段的工艺方法。

网友(点评):
可能和螺钉大小、受力零件刚度大小有关,要具体分析。

网友:
第一种方法,但凡摸过螺栓的没几个这样装的。
第二个方法,有点意思。
最常见的方法,4个对角轻拧,再依次轻拧,分多次拧紧。

网友:
按8个螺栓算的话,我们的顺序是15846273

网友(点评):
234和876是对称的,和15264837是等效的,有点类似第一种。

网友A:
这么多螺栓的情况下,应该是比较大的结构,我们对付这种比较大的结构都是俩人一起锁,你锁一个我锁一个,都是对角线的,然后用逆时针的方向转圈锁,俩人一直转圈锁下去,直到锁紧为止

网友(点评):
基本同方法一。然后用逆时针的方向转圈锁;顺时针的方向转圈锁也有同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螺栓的情况下,应该是比较大的结构,我们对付这种比较大的结构都是俩人一起锁,你锁一个我锁一个,都 ...

初始法兰面是否贴合;结合面是否有密封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始法兰面是否贴合;结合面是否有密封垫

有密封圈的。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泵。我刚毕业进车间学习的就是怎么拆装清洗那个泵,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网友(点评):
有密封圈的——这个密封圈是在端面上吗?密封圈的压缩要考螺栓压缩吗?

楼主:
JB T 5994-1992《 装配通用技术要求 》:顺时针、交错、对称逐步拧紧。定位销处优先。在图例中给出了6个螺栓的顺序:12点、6点、8点、2点、4点、10点。
均布8个螺栓的图例没有给出。

网友:
这个还真是用心了哈

网友(点评):
不同的标准和厂家给出的次序有差别,力值分级也有差别

网友:
最常见的方法,4个对角轻拧,再依次轻拧,分多次拧紧。
关键是对角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