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中对移动部件加入displacement约束后无法收敛

楼主(2021-12-18):
如下图所示,移动部件件1是一个滑块,滑块是一个槽型支架,由3个立板焊接而成,并焊接加强筋,它被安装于件5丝杠上,在垂直运动下,件2(件2本是两个长度很短的连杆,被做成一体)在移动销轴的带动下会先向右侧滑动(移动销轴与滑块结构细节见图2),然后带动这件3、件4连杆转动,载荷施加在末端连杆上(箭头),方向朝下,载荷大约2000N,给滑块施加一个力,是来自于电机端推力,方向朝下,滑块与连杆之间又采用其他的零件比如销轴,实现由直线转化为旋转运动,设置边界条件时,像移动销轴采用No separation,像销轴与连杆的连接采用Revolute转动副,像轴承座中间装配的销轴采用body-ground的cylindrical,直线运动采用移动副,受力采用force,各框架和支架之间采用bonded。
材质:滑块采用7075,件1/2/3/4采用碳纤维材料,而件5丝杠,设置刚体,不参与有限元分析
针对上述机构运动原理,除了使得件4受力外,还需针对给滑块施加workbench中的displacement使得垂直方向行程为150mm,使得滑块的移动,能够带动4个连杆的转动,但是我一加上displacement(见图2),求解设置打开弱弹簧开关,factor设置10000,关闭大变形开关,但是结果就不收敛,还一堆警告信息。(见图3、图4、图5)
我曾考虑对滑块施加(U型架的底板上)3000N载荷,并撤销displacement,滑块可以垂直向下,连杆也可以实现转动,但是运动幅度太小,总感觉不符合运动预期。请大家献言献策,谢谢!

图1

图1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
如图??图呢?

楼主:
一会插图

网友A:
各框架和支架之间采用bonded,为什么不采用共节点连接方式呢?同类型的单元连接采用共节点连接方式,比较简单。结果不收敛,也可能是网格划分有问题,网格有问题,节点上的力传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框架和支架之间采用bonded,为什么不采用共节点连接方式呢?同类型的单元连接采用共节点连接方式,比较简 ...

网格采用默认方式划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格采用默认方式划分的

查看下这些零件分别是哪些单元类型?

网友:
这个机构做模型分析太难了啊!

网友:
我认为不应该关闭大变形开关。

关闭大变形则材料一直按照线性曲线走,可能这就是打不到预期的可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