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种异形钢板拼接的工艺品,没一开板都要冲压模具吗?

楼主(2021-12-18):
这东西也不是批量生产,要开模具是不是费用太高了点啊!!!

楼主:
制作不锈钢板雕塑的方法是根据石膏模型每个部分不同的形状把料下出,依照其起伏变化,进行有意识地敲打,可在任何有形的结实的物体上进行敲打,然后把敲好的不锈钢板拿到模具上去比较。
       形体锻造正确后,就要依照作品要求把它们焊接到一起。

这是网上查的方法,感觉这锤子很厉害!!!不加热的情况下敲出形状。。。像这种巨大的!!!

网友:
生产工艺本来就是随着批量走的,要不然你以为呢

网友:
小打小闹,随意就好

网友:
看到了石膏模

网友:
用手工锤头敲打这个工艺感觉很落伍,应该有更好的工艺。

网友:
涉及到开磨具,价格都不低。我们前段时间做个规格的塑料接头,要开磨具,仅模具费用1万多。

网友:
这个敲打厉害了

网友:
看看做黑白铁的小铺子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这钳工水平有9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