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压气液密封

楼主(2021-12-18):
各位大侠好!
我这里塑料件的密封,压力是中低压的。通过类似与法兰榫槽结构的方式来连接,区别是没有填充物,这样的方式可行么?
大家是否有类似的结构资料或者经验,谢谢各位的帮助指导。

网友:
这样的结构没有填充物肯定不行,槽都有了为什么不能放个O圈?

网友:
不能。即使是柱塞那样的精度,也还是会泄漏

网友:
没有密封件的变形或者填料,仅仅靠榫槽密封不住。

网友:
可以考虑用硅胶密封圈

楼主:
嗯嗯,感恩各位大侠的解答,我这个承受的压力比较小,打算用这种密封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