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旋转测试台架,如何选型减速电机

楼主(2021-12-18):
最近遇到一个棘手问题,是关于1.一方形旋转台架(1.5米x1.2米),台架上通过四个斜楔连接测试设备,测试设备为一高度近2.4米高的圆柱形设备,
测试设备和旋转架整体通过减速电机带动旋转,请问应该如何选型减速电机??旋转速度1.5RPM

网友A:
电机选型条件不足,电机拖动的负载是多少?

网友:
各种型号都买回来试试

网友:
这个条件不够啊

楼主:
测试设备和旋转架加起来近2.4吨,是不是还要计算转动惯量什么的?该如何计算??请教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选型条件不足,电机拖动的负载是多少?

你好,测试设备和旋转架加起来约2.4吨,不知道如何计算负载??请教了

网友:
电机的选型时选择合适的驱动扭矩

网友:
   加减速时间需要考虑下。按照四级电机核定转速1480,选择速比接近100:1。这么大的玩意建议软起动或者变频启动。

网友:
马克。这种尤其需要注意加减速时间的。看你需要启动时间多长了

网友:
注意电机惯量匹配,这种结构一般惯量大,一般惯量匹配的电机肯定扭矩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