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教材上说对称结构的尺寸不能只标注一半,为什么?

楼主(2021-12-19):
如图标61就是错的,标122是对的

网友:
那只是教材说法,机械还是要结合实际,根据所在企业水平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毕竟也是先有机械后有教材,按我东家的水平,这两种标注没区别,不过个人认为标一半有该孔不是对称的意思。

网友(点评):
加上未注公差呢

网友A:
你量一个61试试。

网友B:
需要标注两个61,中间对称线是想象的,必须标注122才可操作

网友:
这么标注是不对的,可以用尺寸线超过中心线,且标注两孔距离值,这叫半标。不太理解的话,你可以看看CAXA软件的半标帮助文档。

网友:
不方便测量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之前做模具的时候,都是分中把坐标零点定在零件中心,然后以零点为坐标加工那两个孔

网友(点评):
请问你的零件中心在哪,言之凿凿的对中心线有什么误解

网友:
有中心线的情况下,61是不需要标的,默认孔是对称的尺寸是122。但是因为没有公差所以是自由公差,如果要求高,可以加基准和对称度来限制。例如键槽就是这样,键槽如果不标对称度,就有的人给你随便做,做偏了敲半天都敲不进去。

网友:
61,怎么确定检测基准?

网友:
标注一半无法测量,所以才要求标注全部的

网友:
就实不虚。

网友:
标注122和中心线就可以说明两孔是跨中布置的,标注一边61无法表明另一边也是61

网友:
大学里交的就是这样,要不重复没意思

网友:
按东家地来就对了

网友:
标尺寸不要偷懒,否则现场会有抱怨。。

网友:
从边缘返第一个尺寸,再标注孔距.满足实际生产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个61试试。

哈哈哈

网友:
122是对的,应该加上基准符号和位置度要求或对称度要求就梗完善。

网友:
应该考虑可测量性吧

网友:
标122是给出两孔的间距要求是122,要优先保证这个数值。

网友:
尺寸标注方式是根据设计意图而定的,没有统一的标准。上图的含意是从板中心返61是第一个孔,保证126孔距加I第二个孔。至于第二个孔是否关于中心线对称就要看运气和人品了。因为图纸没有要求并且加工有误差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标注两个61,中间对称线是想象的,必须标注122才可操作

标122,测量时,也需要先找中线,再向两边量6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