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内孔槽刀

楼主(2021-12-19):
最近来了一批单子,没买到那么大切深的刀具,然后自己在厂里焊了一把,但是在挖内孔时缠铁销一下就崩了!现在车两三刀暂停清理 铁削,太影响效率了。
由于材料是316L不锈钢,本身材质就不好加工,再加上是自己做的刀具,角度不合适,所以,排削困难

有没有更好的建议,推荐给我试试哈

网友A:
这个难度不小,我们只是普通直孔,深度也没这么深,都有排屑问题

网友B:
咋不精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啄啊,,,,,

点啄可以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割

工厂没有线切割设备,没办法做到那么标准,所以只能考虑手磨刀具后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不小,我们只是普通直孔,深度也没这么深,都有排屑问题

排削很头疼,需要大压力的冷却液冲洗才能排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不小,我们只是普通直孔,深度也没这么深,都有排屑问题

排削很头疼,需要大流量的切削液才能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不精铸?

没几件活,还不够开模的费用

网友:
刀具厂家也没有这种刀具么?

网友E:
刀具薄一点,4mm的槽磨3mm的刀,左右交替轮边切

网友:
|飞龙影发表于 12-21 13:02刀具薄一点,4mm的槽磨3mm的刀,左右交替轮边切
回复错了,不好意思。我记得有一种内孔勾刀,刀片是长菱形的。可以单边切进去15-20mm,在里边的话,可以在刀架上做文章,自己做一个倾斜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具薄一点,4mm的槽磨3mm的刀,左右交替轮边切

手工编程的话,工作量很大当然,也很容易出错

网友F:
好难啊,请问110.6,97.6 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
|haitong发表于 12-23 08:51好难啊,请问110.6,97.6 是如何测量的?
有在线测量装置的。
临时的方法可以把杠杆表吸附在刀台上,移动刀台检测。但是精度很差就是了(受机床本身误差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难啊,请问110.6,97.6 是如何测量的?

有一种设备叫做三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几件活,还不够开模的费用

你上传的图上还是少了几个尺寸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工编程的话,工作量很大当然,也很容易出错

我手编过比这工作量还大几倍的活,程序就斟酌了三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编过比这工作量还大几倍的活,程序就斟酌了三天

有软件编程的话,可能就不会用这么长的时间

网友G:
中间的球体怎么不用旋压加工呢,两端粗加工后与中间部分焊接在一起后精加工,这样是不是更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间的球体怎么不用旋压加工呢,两端粗加工后与中间部分焊接在一起后精加工,这样是不是更快一点

但是以目前现有的设备,很难达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