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锻件与板材、棒材的区别

楼主(2021-12-20):
抛开形状因素,大家都知道锻件的性能是好于板材、棒材的。那么,选择材料时,比如选择40Cr锻件,还是板材,还是棒材,它的数据依据是什么?就是说,这三者的力学性能区别的数据依据到底是多少?从力学性能上,如何判断一个零件可以使用或者必须使用锻件?

网友:
说实话,高碳钢我不认为其锻造件有多大的优势,除非特别的要求,否则热处理到位的棒料并不差,大多零件设计都会有很大的安全余量,使用什么材质和什么状态完全是取决于性价比,不一定非要怎么样才算合适,没有零件受力分析和强度核算作依据,怎么做都是在拍脑袋,只是经验多少,有没有可参照,拍的准不准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受力分析并不会因为是锻件而改变材料的屈服强度及抗拉强度,它只是一个经验值。 但锻件内部的金相,纤维分布,相对于棒料来说,更优,这也是事实。

网友:
宽泛的说,一般的锻件与板材、棒材都是锻压、轧压的。理解了这点,就可以问特定点的问题了

网友:
锻件强度是高点,毕竟是挤压了,锻件主要的优点是可定制尺寸,适合制作少量的大型零件

网友:
具体看使用需要的

网友:
普通的,轧制件就好。要求高些,就用锻件。毕竟锻件属于定制类的,性能好些

网友:
1.“抛开形状因素”,这句话就不妥。2.“锻件的性能是好于板材、棒材的”,这个也不绝对。3.“如何判断一个零件可以使用或者必须使用锻件?”,这个设计工程师在设计零件时考虑的,与零件的工况、形状等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按GB/T25136自由锻的力学指标是降低量

网友:
谢谢各位了,学习了

网友:
看零件强度要求,使用载荷,温度,等条件

楼主:
感谢大家说了这么多,40Cr锻件的力学性能,到底是怎样的呢?和板材、棒材都进行调质处理,得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强度和硬度呢?3者之间的数据区别到底如何?如果没有数据,判断是否符合工作条件又如何谈起?

网友:
看零件干嘛用的,怎么加工选棒料板料啊。形状和材料关系不大吧

网友:
一般都是锻件,材料内部材质均匀一些,棒材都是车床加工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