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来挑战一下多长时间能画出来

楼主(2021-12-20):
来吧挑战一下多长时间能画出来吧,用什么方法画的。我用了20分钟

补充内容 (2021-12-20 17:12):
S大:S小=10:6

网友:
这种小白的问题一般没人回复的,去学学软件最基础的工具运用

网友:
2分钟,内图形加约束就行。如果是creo更快,因为自带约束。

网友(点评):
哥,咱不能用约束,用约束是不是就失去CAD画图的意义了

网友A:
这个没啥吧,挑战一下这张才够意思

网友:
闲的是有多蛋疼,搞这些花样

网友B:
CAD里也就1分钟不要,关键你这个图是个尺寸不全的图,什么意思呢,里面的正方形边长是可变的

楼主:
少了一个条件 S大:S小=10:6

网友(点评):
确定是10:6?

网友:
晕,你改条件了,那就是要做出开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里也就1分钟不要,关键你这个图是个尺寸不全的图,什么意思呢,里面的正方形边长是可变的

少了一个条件 S大:S小=10:6

网友:
一个放大,旋转移动搞定

网友(点评):
应该你的方法最快 10秒左右吧

网友(点评):
楼主更改了条件,需要计算方程组X+Y=50,X^2+Y^2=1500

网友:
这个图无非一些技巧,真想挑战画一下M1911。
论坛搜一搜,有全套的二维,把3D画出来是一种享受。你这个图不用加条件,答案是无数个。最简单的画法,在4个角点,各画一个半径小于50的圆,然后依次连接与边与圆的交点就可以了。

网友:
多学习基础,打好基础,才能有进步

网友:
简单,不到一分钟。
两个正方形中心重合,旋转即可

网友:
会三维的话会简单很多。

网友:
1分钟,基本功啊,线条缩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蛋疼

是呢,要不干点啥呢

网友:
纯用CAD,还是低版本那种,需要有几何功底。
但科技进步了,用高版本的CAD,约束一下,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论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网友D:
不需要添加条件,只需要画一个直角三角形,使两个直角边相加=50,围成正方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添加条件,只需要画一个直角三角形,使两个直角边相加=50,围成正方形即可

是的,有不要条件就很简单,有条件的我给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少了一个条件 S大:S小=10:6

你这个条件加上去,更简单了

网友(点评):
自己动手画一下吧

网友:
楼主干什么行业的,挺空的

网友(点评):
偶尔看到了,觉得挺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条件加上去,更简单了

算出小正方形点的位置、偏移、连接。图不上了,嫌麻烦

网友:
十秒钟不到 就画出来一个。缺少尺寸。

网友:
我觉得也是随便按比例画一个,缩放到50;最简单了。

网友:
这个用CAD画需要动动脑筋,用UG很方便就能画出来的!

网友:
大家理解能力都这么强吗?我感觉问题描述不清呀!

网友(点评):
你那里不明白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吧,挑战一下这张才够意思

给个尺寸呗,我也试试

网友(2023-10-29):
看似简单的一个东西,费了点功夫,

网友F:
看似简单的一个东西,费了点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吧,挑战一下这张才够意思

这个我画不出来。

网友(2024-06-04):
随便画的

楼主(2024-07-25):
引用 网友F:
看似简单的一个东西,费了点功夫

怎么画的,重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