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焊件切割清单怎么快速定位焊接子部件

楼主(2021-12-20):
老铁们,表格是焊件切割清单。我想找到表格中序号4对应哪个焊接件,怎么才能快速找到子部件。
靠眼睛找又慢又累,找半天还找不到。

网友:
在清单里面选中4,再点右键,试试

网友:
用铝型材标准间组装没有那么复杂,甚至不用钻孔。

网友:
这个,在工程图左侧设计树里是锁死的,不能选择。
只能用笨办法,到零件里按“切割清单项目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