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密封圈NK和RS的区别

楼主(2021-12-20):
现有客户图纸产品需装配深沟球轴承。轴承型号后缀英文是 2NK 。

后轴承供应商提供的轴承 是2RS 。
网上搜索:NK 是不二越的轴承写法,为迷宫式密封圈。
                RS 就是国标的写法,为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
请轴承专家解释下,NK和RS,可以代用吗? NK和RS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不能代用,SKF的用RZ可以替换,防尘盖

网友:
眼看着都不是一种密封圈,你怎么会觉得能代替

网友A:
最主要的区别,金属盖的允许的转速更高,因为非接触;橡胶的允许的转速要低一些,因为接触。
然后两者耐高温程度不同,防尘性能也有所不同。

网友:
看转速,一般转速应用问题不大

网友:
先了解下使用场合和工作状态,再确定是否可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区别,金属盖的允许的转速更高,因为非接触;橡胶的允许的转速要低一些,因为接触。
然后两者耐高 ...

NK 的是金属盖的密封吗?

网友:
RS——轴承一面带有合成橡胶或聚氨基甲酸酯接触式密封。
RZ——轴承一面带有衬钢板合成橡胶的低摩擦密封。

网友:
能代用那当初选它的意义何在?

网友:
找样本,弄清楚NK和RS代表的真正含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