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几何问题

楼主(2021-12-20):
图片为一个电梯口,电梯进去只有1900mm,门高度是2000mm,进门后高度13米,请问如果搬运立柱进去最长的立柱可以搬运几米的?

网友A:
问:图片为一个电梯口,电梯进去只有1900mm,门高度是2000mm,进门后高度13米,请问如果搬运立柱进去最长的立柱可以搬运几米的?
答:语文不及格。(进去后只有)(进门后高度)这两处描述给我的感觉就是电梯空间大过电梯门。那么你数据不足。

楼主:
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
画个示意图,可能能更让人了解楼主的想法

网友B:
进去最长的立柱可以搬运5.5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图片为一个电梯口,电梯进去只有1900mm,门高度是2000mm,进门后高度13米,请问如果搬运立柱进去最长的 ...

描述不正确,电梯内部空间尺寸,电梯进口的宽度和高度,还有立柱的尺寸,没有这些算不出来的。

网友:
自己画个三维模拟下,15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去最长的立柱可以搬运5.5米的

怎么算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算的呀

画图阿。 垂直于对角线,延长到水平线和水平垂直线的线的长度

网友:
楼主名字和我首字母一样

网友:
这不就是三角函数吗还是我没理解楼主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图阿。 垂直于对角线,延长到水平线和水平垂直线的线的长度

这是正解

网友:
还要看电梯的深度多少

网友:
看看电梯空间长方体的对角线尺寸有多少?

网友:
前提不考虑电梯宽度并把立柱简化为直线,就从二维平面角度来看
就是C长度的立柱,在直角边滑动从垂直到水平扫过的方位内不能包含门框支点(1900,2000)
扫过的范围的边界曲线是星形线x^(2/3)+y^(2/3)=c^(2/3),把x=1900,y=2000带入,得出c=5514.83。

网友:
这个用3D软件来模拟最方便了,CAD里面比较难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图阿。 垂直于对角线,延长到水平线和水平垂直线的线的长度

你这只是算了进深和高度,加上门宽应该比这个数大一些;他没给门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图阿。 垂直于对角线,延长到水平线和水平垂直线的线的长度

角度有问题,不是垂直于对角线,应该是与水平45度,也就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网友C:
一线段,左右两端分在落在X、Y轴上,并经过坐标为X1900,Y2000的点,求此线段最短长度,
是不是这样问电话更好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线段,左右两端分在落在X、Y轴上,并经过坐标为X1900,Y2000的点,求此线段最短长度,
是不是这样问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