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计算出的所有的气缸总流量选择气体管道直径大小

楼主(2021-12-20):
如何根据计算出的所有的气缸总流量选择气体管道直径大小?使用3寸管,还是几寸的?

网友:
气管表格里面,有个数据叫有效截面积。

网友A:
设备上直接上3寸管?除了组装输送线上见过,其他还真没见过用3寸管供气的

网友:
2、3、4、5、6、8、10寸都有

网友:
看流速,流速*截面积=流量

网友B:
我们现场一般一条生产线的总进气管都是用D20或DN25的管子, 分支的总管一般就是DN16的软管。一条生产线至少10多20个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上直接上3寸管?除了组装输送线上见过,其他还真没见过用3寸管供气的

我是一整条线体,气缸比较多,一百多个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场一般一条生产线的总进气管都是用D20或DN25的管子, 分支的总管一般就是DN16的软管。一条生产线至少 ...

大佬帮忙估算下,用多大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帮忙估算下,用多大管

我也不会算,只是我们公司去年新建厂房,我在现场负责安装等措施。 看了原厂家设计的生产线一般都是这种直径。这个是桂林院设计的,人家国内首屈一指的公司,肯定没问题。 毕竟生产线都安装使用了快一年,没出现什么气压不够的问题,DN25绝对够了。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把所有气缸的进气管的截面积加起来看看是多少,再估算一下总进气管的直径。

网友:
用储气罐,缓冲单机压力消耗对主管道气压的影响

网友:
在网上查流体管径,流量,流速三者之间的计算公式,下来就是代公式计算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最多同时动作时的流量,这么多缸不可能同时动作吧。

网友:
我们生产现场使用的管路也是DN25直径管道,用起来没有出现气量不够的情况。

楼主:
也不知道DN25够不够,不够到时可麻烦了,给客户做的生产线,客户要求提供管道大小,他们要安排施工布管。

楼主:
有会计算的大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