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错误分析题,你能看出几个问题

楼主(2021-12-20):
比较基础的题目,你可以看出几个问题

网友:
1.齿轮装不上去;只承受单向轴向力;推力轴承不知道外面是个什么盖,挡不住?
2.弹簧?没有内心导轴,外部锪台?

网友:
1.两端都有轴肩,齿轮装不进去;
2.是升降台吗?没有约束会倾倒

网友:
左边的轴承左侧轴向定位的零件是什么零件?
左右两个轴承如何润滑?
两端固定,轴系热膨胀如何处理?右侧轴承端盖与箱体端面,轴承外圈过定位,最好在端盖和箱体之间加调整垫,解决过定位问题。

网友:
2图是什么?‘

网友:
第一个图至少能找出8个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