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8螺纹加工?

楼主(2021-12-20):
中空轴外径9.8mm,内径6mm,能否加工出R1/8的外螺纹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R1/8螺纹是英制椎管螺纹。大径:9.728mm小径:8.566mm。都切穿了

网友:
看看1/8锥螺纹的小径尺寸,然后再看看小径与内径差的一半,这是壁厚,有多少?
楼上社友已经给你算明白了。

网友:
我看刚好够。

网友:
能加工出来,是否能用自己判断

网友:
能加工出R1/8的外螺纹,但强度要考虑......

网友:
能用的  强度也够了  不信你可以随便找一个1/8的气动接头  内径也就5.7左右

网友:
R1/8的管螺纹小径8.566

网友:
就是到时壁厚比较薄,感觉用力拧就会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