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motion 分析问题

楼主(2021-12-20):
Object .MotionModel_2.a___24_2 has been illegally defined.
The J Marker does not exist or belongs to a deactivated object.
装配体motion分析的时候,跳出这提示,搞了半天,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翻译一下就好了啊
物体 “MotionModel_2.a___24_2 ” 非法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一下就好了啊
物体 “MotionModel_2.a___24_2 ” 非法定义了

那到底是咋非法定义了呢?具体指什么呢,是配合问题还是接触问题,不清楚啊

网友:
不清楚就查啊。。。。。。。
自已不懂就放上模型以及相关设置,让懂的人看看啊。

楼主:
|shentu发表于 12-21 08:28不清楚就查啊。。。。。。。

自已不懂就放上模型以及相关设置,让懂的人看看啊。
解决了,路径配合的问题

网友:
|sodiisga发表于 12-21 02:51解决了,路径配合的问题
可以啊,楼主自学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