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灵活按钮盒支架

楼主(2021-12-20):
之前设备上用的设备按钮盒都是这种立在这种地面上的;

但有时操作人员会因为站立的位置不同,需要更换操作位置;

上图这种搬动比较麻烦,于是就设计了这种可以摆动的按钮盒支架;

等设备做好了,现场操作感受一下,希望能好用啊。。。

网友A:
建议旋转部位焊一个精密机加的中空轴,座子槽宽和孔也精密机加,这样配合精密,不会晃,效果更好。
孔l轴间隙1-5丝,槽装配间隙2-8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旋转部位焊一个精密机加的中空轴,座子槽宽和孔也精密机加,这样配合精密,不会晃,效果更好。
孔l轴 ...

是的,大神,轴这个地方的配合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点评):
座子不用淬火,哪个没事一天到晚扳来扳去的。一般直接Q235焊就可以,要么45钢焊后打磨、机加就可以了。那个方管要用个中空管外径34或36焊接代替直接打孔,方管皮薄、尺寸不精确、表面质量也差,焊后绞一刀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如果你座子是激光下料,建议底板和侧板采用交叉缺口咬合,缺口预留偏大按平常激光切数据偏差,或直接按理论尺寸下料,这样方便焊接。感觉你的座子槽太深,焊接容易变形。这么大座子用手砂轮稍打点剖口足够结实。

网友B:
座子是加了塑胶垫片吗?以及座子侧边挡板作用是?

网友C:
不如反吊方便好用

网友D:
我们一直采用这种方式,工作范围比较大,还可以多角度旋转

网友E:
为什么不用软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直采用这种方式,工作范围比较大,还可以多角度旋转

层主这样也挺好的;
你这种是后面不能摆动,就操作按钮盒那块可以旋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软线就好

什么是软线呢?

网友(点评):
就像数控车床那个摇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座子是加了塑胶垫片吗?以及座子侧边挡板作用是?

那个是钣金片,用来固定插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反吊方便好用

反吊是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大神,轴这个地方的配合是这样设计的。。。

1.交叉缺口咬合,我看楼主的图纸没有显示底座是焊接而来的,我还以为是一个整体?焊接能保证孔的对中性吗?
2.焊接中空管意思是线再方管上线打一个孔,然后焊接内径尺寸精确(与轴紧密配合)的中空管吗?
以上,望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座子孔是焊后加工的啊,当然焊接变形越小越好。2中说的对,不过最好留余量再铰一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这样也挺好的;
你这种是后面不能摆动,就操作按钮盒那块可以旋转的吧?

按钮盒可以360度旋转,悬臂可以180°+旋转摆动,按钮盒还可以上下有级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直采用这种方式,工作范围比较大,还可以多角度旋转

这个可以,楼主的那种容易导致面板按钮误操作

网友(2022-02-22):
开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