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高质量图像命令的问题

楼主(2021-12-20):
nx12.0以前的版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个,高质量图像的命令
为什么高版本的点击这个命令没有反应,在建模环境里面

网友:
按下面开始着色的描述改或者加一个环境变量,就能用这个指令了

网友:
怎么改环境变量百度一下,这个要在电脑系统里改

网友:
这手机拍照牛13了!

网友:
这个命令要在渲染模式下才能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