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承端盖透盖与轴承座之间不加软垫会漏油吗?

楼主(2021-12-20):
请问轴承端盖透盖与轴承座之间不加软垫会漏油吗?

网友A:
透盖和端盖之间的软垫不是密封垫,是调整垫,防止装配时两零件过定义。
为了防止漏油要装油封或密封圈。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
现在装配调整好间隙后直接加密封胶装配!

网友:
装油封或密封圈

网友:
最好加上,保险
漏油就麻烦了

网友:
哈哈,你干嘛不试试呢?

网友:
这个看使用情况的,如果只是用得润滑脂的轴承,又带密封的,那就无所谓用不用密封垫;

网友:
粗糙度高不会渗润滑脂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加了软垫会更保险一点

网友:
这个要加油封,加垫圈也不保险,密封性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盖和端盖之间的软垫不是密封垫,是调整垫,防止装配时两零件过定义。
为了防止漏油要装油封或密封圈。

端盖、透盖与轴承座间隙一般是道级的,而润滑脂膜是微米级。如果加油压力够大,有可能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盖、透盖与轴承座间隙一般是道级的,而润滑脂膜是微米级。如果加油压力够大,有可能跑出来的。

密封不能依靠透盖,闷盖与轴承端面的配合,要用密封圈或者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