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错误

楼主(2021-12-21):
做机械的,还有N多人分不清铝贵还是铁贵,工人买车,说到铝合金发动机,说的是铝贵,铝好,铝不生锈,铝散热好,还嘲笑铸铁发动机。

做了这么多年机械,还有这样的认知,我想问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铝作为发动机缸体材料,优点是便宜,缺点就多了,易变形,不耐高温,易遍腐蚀,不抗震,不耐磨。

铸件作为发动机材料,缺点是贵,优点就多了去了,不变形,耐腐蚀,耐高温,耐磨,抗震,强度高。

总结来说,铸铁作为发动机材料,除了贵,全是优点,说轻也是扯蛋,铸铁强度高,可以做更薄。

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铝比铁贵,实际上铝是所有金属中最便宜的。

同样一件,100*100*100铝板,按现在21.5的价格,一件是58块,同样的45钢光板,价格7,一件54.6,铁板毛料要多厚多,要多加工,加工好,这件要到75以上,再在上面打孔铣槽,铝打个孔5块,大把人做,铁的20没人搞,再到表面外理,现在铝氧化是7-12块,铁电镀硬铬是5块,因为铁的密度高,表面处理也是铁贵点。

综合下来,同样的机械产品,铝比铁便宜太多。

如果家用车用铸铁发动机,铸铁缸盖,铸铁油底壳,可能重40KG,对于整 车1500KG的车来说,不算什么,会给车主带来发动机寿命100W公里,几乎不用什么保养,不会漏油,现在多数漏油是用了铝造 成的,原因是因为铝变形,发动机拉缸也多是因为铝发动机,铸铁发动机几乎不存在,然后静音,铸铁抗震性强,震动小。

对生产厂商来说,用铸铁会增加很大的成本,第一环保,铝可以压铸,铁不行,同样加工,加工铝一天不用换刀,加工铸铁,可能2小时就要换刀,刀具磨损很大。

关于铸铁好不好,可以参照商用柴油机,柴油机重载,也能开出200W公里无大修。

网友A:
确实如此,铜和不锈钢也有类似的情况,按道理铸铜应该更便宜,但实际上类似阀之类的铜阀反而便宜,就是因为容易加工

网友:
铝的重量是铁的1/3左右,重量也是考量标准之一吧,不然随便一台小车都3,4吨重了

网友:
铝合金车身的单车比铸铁车身的贵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轻,强度好,表面处理性能好,易成型,外观漂亮,综合指标做到瓶劲都是贵的;

网友(点评):
铸铁车身?真要有铸铁车身的单 车,应该过6000

网友:
也不能太绝对吧?!
铝有好坏,铁也有好坏的
那全铝发动机的价格比铸铁发动机价格哪个高?

网友(点评):
同等级,铸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铜和不锈钢也有类似的情况,按道理铸铜应该更便宜,但实际上类似阀之类的铜阀反而便宜,就是因为 ...

家里用的阀门,价格差不多的话,我肯定买不锈钢的,最好是阀体阀芯全是304不锈钢的

结实耐用啊,基本上就不会坏了

网友(点评):
全不锈钢的很难买到,一般阀芯都是铜的

网友:
呵呵,只有更适用,无分好坏。
【铸铁作为发动机材料,除了贵,全是优点,说轻也是扯蛋,铸铁强度高,可以做更薄】。认知待提高啊。做一个2mm厚的铸铁壳壁铸件出来看一下。

网友: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发动机护板,碳钢的比镁铝合金贵,重量更大强度也更大

网友B:
设备上用得东西,需要考虑各方面的,楼主的说法有点偏面了,不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上用得东西,需要考虑各方面的,楼主的说法有点偏面了,不认同

成本是最重要的,铸铁机在生产中,成本会比铝机贵很多,不管是材料,还是后期加工,同样一个缸体,铸铁加工和铝加工,哪天差地别,钻攻机加工铝,一把铝用刀,加工几天不用换刀,要是加工铸件,不说几天,能撑2小时就不错了,这给主机厂自动化生产带来很多麻烦,
铸造就更扯,铝可以压铸,铸铁可搞不定,发动机用的蠕墨铸铁,不管哪项指标都不是铝可以比的,关于散热,热是用来做功的,不存在散热问题,多数工况下,发动机要注意保温,现在冬天 了,还散热,温度都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是最重要的,铸铁机在生产中,成本会比铝机贵很多,不管是材料,还是后期加工,同样一个缸体,铸铁加 ...

按照你的说法,铸件就全部用铝件来代替就可以了,价廉物美!
设备成本含有多方面的!

网友:
唯有佩服的是你的自信

网友C:
你该不会认为发动机气缸壁是铝的吧!

网友(点评):
你以为现在还给你加套?都是铝,给你加套,哪是要成本的,

网友:
航空铝了解一下

网友:
害,设计这东西吧很难所有方面都兼顾,资本要轻的,便宜的,寿命还不要那么长的,不是说所有轻的就好,也不是说强度高的就好,对于一个不是做设计的门外汉没有必要和他争个谁对谁非。

网友D:
大部分人之所以认为铝发动机好,一来是厂家的宣导,二是铝轻,能够减少重量,从而达到节省燃油的目的,目前内燃机效率已经很难有提升了,只能通过减重来实现低油耗。

网友(点评):
单位重量油耗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人之所以认为铝发动机好,一来是厂家的宣导,二是铝轻,能够减少重量,从而达到节省燃油的目的,目前 ...

从耐用,省钱来说,铸铁发动机,优于铸铝发动机,铸铁发动机,耐用,耐高温,耐操,静音, 很多人百度说百度上都是铝好,这个资本控制的,哪个钱多,哪个好,
我最近碰到一二货,回老家去看病了,死活不信深圳看病不用钱,他有社保,他一真在小医院看病,最近中标了,在小医院治了几W,我说,去第三人民医院,最多200块,他不信,这个也是认知问题,我把我的单 给也看他看,他说我是老板有关系,真是服了

网友:
孔子有一个叫三季人的故事。所以,不必强求,他说可以就可以。

网友:
有时要综合的考虑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各有千秋,飞机动车都是用高强度铝合金。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尽量不能太极端,一般视情况再决定。

网友:
王婆卖瓜的问题

网友:
轻不是必要的,但是耐用是必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该不会认为发动机气缸壁是铝的吧!

之前做过几年汽修(上学期间寒暑假),发现目前绝大部分车用发动机都是有缸套的吧,只是干式和湿式的区别,干式缸套是薄壁件也就是一两毫米的壁厚,但是还是存在的。无缸套发动机目前没有见过,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做过几年汽修(上学期间寒暑假),发现目前绝大部分车用发动机都是有缸套的吧,只是干式和湿式的区别 ...

现在汽油发动机都没有以前的缸套了,都是直接激光涂层,

网友:
好的判定标准是什么,不是制造成本高就好吧。

网友:
其它方面不说,至少铸造你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汽油发动机都没有以前的缸套了,都是直接激光涂层,

也要分厂家吧!19年给长安作蓝鲸发动机的缸体摸芯检具、拿到的实物是有缸套的,而且那是个压铸线是德国的,新的,不可能这么快就舍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要分厂家吧!19年给长安作蓝鲸发动机的缸体摸芯检具、拿到的实物是有缸套的,而且那是个压铸线是德国的 ...

涂层能减少零件数,能降成本,大众;宝马福特,都是涂层,

网友:
有道理。都有自己的观点,尽量不能太极端。

网友:
质强比。。。

网友(点评):
好多人不知道这个词

网友(点评):
确实不知道,第一次听说

网友F:
我也不知道强度比哪个高些,但7075系铝合金强度比绝对是靠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知道强度比哪个高些,但7075系铝合金强度比绝对是靠前的

7075跟钢铁来比?没有可比性,好比大人中3岁小孩比力气,3岁小孩中最大力气的也不如大人,铸铁做模具可以切7075,可以把7075切成渣,7075能切铸铁?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再说一下强度,你开车过的铸铁井盖,百吨的大货车随便压,几十年不坏,换成铝,一次就坏,这就是铸铁的强度

网友:
楼主请把铝和铝合金区分一下,发动机缸体的材料都是铝合金材料,在汽车轻量化设计考虑以及工艺优点,燃油经济性,制造成本等方面考虑是没有问题的,不考虑这些问题但从耐用性方面肯定是铸铁有优势。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在铝里添加合金,改变材料的力学性能

网友(点评):
车厂主要是考虑成本,易于生产,不管哪种铝合金,在强度,抗震性,耐磨性,变形量,都不是铸铁能比的,铸铁强度比,差的不止一点,只是铸铁太贵,不管是材料,还是加工,都比铝贵太多,这才是车厂不用的原因

网友:
小的时候去修鞋,我妈说,给我们钉结实一些,修鞋的人说,太结实了,谁还找我修鞋

网友:
具体还是得看使用环境和价格,还有对应的加工条件,零件便宜适用好加工才是王道

网友:
还是得看加工工艺,不能只看材料

网友:
产品考量的是性价比,单论某一项性能而不考虑其它,是不合理的,在家用乘用车上讲肯定是铝发动机更好,因为家用车的扭矩小,发动机可以做到理轻量化,同时铝的铸造相当容易,后期的加工过程更易实现。这有点和飞机蒙皮相似,从铝到碳纤维只为追求更轻。如果将来3D打印更先进说不定有其它材料来替代。不懂铸造个人觉得这种复杂内部多管路件,国内能做的还是少。

网友(点评):
对车厂来说,易于生产成本低,易坏,这对车厂来说确实好,对用户来说,耐用,耐操,可靠性好,不用维修,功率大,省油,这才是最好的,

网友:
其实,现在很多认知超出我们的正常思维范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