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

楼主(2021-12-21):
请问如图零件,怎么加工,怎么改进。谢谢

网友:
外面车刀直怼,里面直接4mm刀铣,反正没公差

网友(点评):
谁说这是回转体了?这明明是一个铣床的工作

网友:
回转体?车床直接搞定了。

网友:
这个外形尺寸都没有标注,怎么个形状还不知道呢

网友:
量大,可以用金属注射成型工艺做

网友:
可以分开做,焊接之后再车或者磨锥面。整体加工的话,回转体优先车加工,也可以铣;如果不是回转体的吧,就要看外形了

网友:
看图的意思,就是加工里面的,直接4mm刀铣吧......

网友:
钻孔,直径16.5mm平底铣刀铣到10mm深,换开口器加工环槽,即可

网友:
零件情况不清晰,不知道外形是方的,还是圆的?

网友:
5mm深圆环槽不好加工吧?怎么退刀?圆锥面可以车出来。

网友:
材质,数量会决定加工的工艺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