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这个电脑配置运行sw2016卡正常吗?

楼主(2021-12-21):
大神们,这个电脑配置运行sw2016卡正常吗?

楼主:
运行稍微复杂一点的大型装配体就会卡。

网友:
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
配置可以了,不知道模型有多复杂

网友:
这配置没有独显吗?英特的集显不咋的

网友:
插个外置显卡试试

网友:
我这个配置都用上2020了,你这个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运行没有问题,要看你做的是啥,组件复不复杂

网友A:
这配置不低了,SW这些软件比较吃CPU 内存这些,你电脑都不低啊。只要不是特别大的线体,都不会卡。(我记得CPU后面2个频率一个是主频一个是最高睿频,为什么这里2个都是2.5G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不低了,SW这些软件比较吃CPU 内存这些,你电脑都不低啊。只要不是特别大的线体,都不会卡。(我记得 ...

这个CPU基础频率就是2.5呗,11700反正对比大部分人的工作CPU都很不错了,自动睿频完全够用,但是有可能撞温度墙以后就不给睿频了,可以监测一下温度,改善下散热?

网友:
电源模式,高性能

网友:
这个电脑要想运行大型数模顺畅,需要配齐全套,CPU要I7,内存32个G ,独立显卡8个G,硬度为固态。。。

网友:
正常这软件就这毛病。

网友:
用固态硬盘安软件,运行流畅

网友:
每个人心中“稍微复杂”的标准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问题解决了,我电脑小白一个。好像是线没插对,没插对显卡位置。换了插口确实好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