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与TPU

楼主(2021-12-21):
各位大神,问一个问题,牛筋棒是PU的还是TPU的?TPU是软胶,牛筋棒也是偏软的。还有PU的分类不太懂,有人能大体说说吗?软胶、皮革、硬塑料好像都可以是PU的。有人能说一下吗?

网友A:
给狗磨牙的玩具也叫牛筋棒,你这个牛筋棒具体指什么

网友B:
你不能去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狗磨牙的玩具也叫牛筋棒,你这个牛筋棒具体指什么

就是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能去百度下???

百度各种说法都有,没有比较系统的。

网友C:
不同硬度的聚氨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硬度的聚氨酯???

这是回答还是提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回答还是提问。

算是一种我也不太确定的回答

网友:
啥是PU?
来自人工肾(透析器)端面的聚氨酯胶是A/B两个胶搅拌 在压出形成的。静止90+-分钟,它的硬度趋于稳定。肖氏硬度95够硬了。
你是自己配吗 还是直接买成品的棒棒?

网友D:
不同硬度的聚氨酯,我感觉说法正确。

就像石墨和金刚石的成分都是碳,

网友:
或者你可以说说要用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硬度的聚氨酯,我感觉说法正确。

就像石墨和金刚石的成分都是碳,

我觉得你的类比不恰当,金刚石和石墨烯元素是一样,但是原子排列方式不一样。而不同硬度的PU是不能深到原子层面的,最多也就是混合物各比例不一样,或者添加的催化剂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的类比不恰当,金刚石和石墨烯元素是一样,但是原子排列方式不一样。而不同硬度的PU是不能深到原 ...

那就深入到分子层面吧

由于聚氨酯含有强极性氨基甲酸酯基团,调节配方中NCO/OH的比例,可以制得热固性聚氨酯和热塑性聚氨酯的不同产物。按其分子结构可分为线型和体型两种。体型结构中由于交联密度不同,可呈现硬质、软质或介乎两者之间的性能,具有高强度、高耐磨和耐溶剂等特点。

网友E:
tpu是热塑性聚氨酯,pu是聚氨酯,一般用的都是pu

网友F:
tpu称热塑性聚氨酯,属于外力撤除后复原性比较好的高分子材料。而pu称聚氨酯,是人造皮革,属于高分子材料。

tpu硬度范围广,通过改变tpu各反应组分的配比,得到不同硬度的产品。pu属于优异的橡胶特性,适应不同热膨胀系数基材的粘合。

网友:
楼上大佬回复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TPU是热塑性聚氨酯,PU一般指热固性聚氨酯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u称热塑性聚氨酯,属于外力撤除后复原性比较好的高分子材料。而pu称聚氨酯,是人造皮革,属于高分子材料 ...

学习了,还有个小疑问,皮革和牛筋棒都是PU,这两者有何区别?牛筋棒是热塑性还是热固性?皮革是热塑性还是热固性?如果牛筋棒不是是热塑性,那不也成了TPU了,如果牛筋棒是热固性,那不是酚醛类或环氧类了。我感觉还是不够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u是热塑性聚氨酯,pu是聚氨酯,一般用的都是pu

那是不是PU都是热固性,只有TPU才是热塑性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百度各种说法都有,没有比较系统的。

PU是聚氨酯,TPU是热塑性聚氨酯,工艺不同。需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PU是聚氨酯,TPU是热塑性聚氨酯,工艺不同。需要做什么?

PU是不是热塑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U是不是热塑性的?

需要干嘛用?TPU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