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什么好方法优化凸轮时序呢

楼主(2021-12-21):
简图

简图
主要是想请教大佬优化时序的方法,时序的交叉问题,目的是想让凸轮角更大,可以跑到更快一点。

      如图,三个凸轮联动,两个摆动凸轮(前后),一个直动凸轮(上下),工件是90度驱动角的凸轮分割器输送线带过,凸轮都是修正正弦曲线。
       动作是,先把工件推到定位块定位,然后往下夹起工件,夹到左上的凹槽里,然后放回原位。
    早了往前会打架,晚了也会打架,最理想是全部擦边走(2mm)。。。。
    我现在用的是笨方法,不停地画出来然后调整,大佬有没有一次可以做好的方法呢。

网友:
用凸轮的大佬

网友A:
1.这种组合凸轮 先局部 单个凸轮一一拆出来分析

2.把每个的时许图大致画一下

3.先不在乎什么类似运动曲线 首先避免干涉

需要各个运动机构协作关系,该A机构停时 B机构上升 C机构也是停
这样一一罗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种组合凸轮 先局部 单个凸轮一一拆出来分析

2.把每个的时许图大致画一下

大佬你好,常规时序的话是有,现在的话是到了优化的步骤了,想把可利用的空间压榨到极限。上升的时候肯定要同时前进的,分割器没到位就要往下走,但是快了打架,慢了也打架,我每次都画出来模拟,感觉效率太低了,就想知道大佬是怎么做时序优化的。

网友(点评):
分割器 有动静角度合计360度 看怎么分配 把静角设置大点(在分割器静角的时候 其余凸轮就有足够时间做动作)

网友(点评):
各个机构动静关系 先列出来 需要同步动的 还是怎么样。要先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种组合凸轮 先局部 单个凸轮一一拆出来分析

2.把每个的时许图大致画一下

大佬,你好,我的意思是凸轮做这种时序优化,比如分割器的输送线也是正弦曲线的,我不想等他走完90度驱动角,我夹子再下,我想所有机构都像图那样“擦肩而过”,像图,夹子只要避开最高点就行,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很难,而且一个凸轮变了,所有联动的也要进行更改,反反复复的试,虽然最后还是能做出来,但是我觉得大佬应该有更简单的办法的。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联动,在分割器快到位的时候 夹子也逐步去抓。 这个只能从实践中调试出来,你设计凸轮要可调。 不太建议你这样做 前期得时候 各个工位的动作要相互独立,尽量不要相互牵连。

网友:
一次性就想最优时序得多高得水平,你想擦肩而过那么你的凸轮得推程角起始点和推程都要一点点调

网友(点评):
我现在就是一点点调,我就想论坛大佬说不定有什么好方法,一步到位,想学习学习。。

网友:
初期的凸轮是按照凸轮轮廓定义的,并没有特别考虑其运动特性。现在是以凸轮输出轴的运动特性定义的,按其特性生成凸轮的轮廓.

网友:
adams仿真一下,直接画出凸轮轨迹

网友:
我的理解,这应该是求解最小公约数的问题对吧。每个凸轮都有自己的固有频率,然后相互之间在某个空间方位上有重合点。
所有是不是应该把每个凸轮的位置-时间曲线在坐标轴上画出来。
然后,在统一起点时间,标明的各凸轮位置点。
观测重合点是否和预期空间点重合。然后找到不重合的曲线去调整对应公式。
最后根据公式去设计对应的凸轮形状。

网友(2022-03-16):
时序如何规划,有什么常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