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扭矩该怎么估算

楼主(2021-12-21):
上边的pc挤压着tpe,要用电机连着需要转动的tpe部分,扭矩该怎么去算,求大佬点拨一下

网友:
这个有螺栓紧固吗,看样子是靠摩擦力传递扭矩的!

网友:
从转动的圆心到最大半径处做摩擦力对半径的积分就是扭矩。

网友:
这个摩擦力的计算最难的是找摩擦系数吧

网友:
我的理解:1.是不是这样,既然你上面是要是要挤压得,就肯定要算摩擦力矩, 那必须知道PC与PTE之间得摩擦力和压力 ,而力矩半径应该就是PTE得材料半径,最后求出它得摩擦得一个力矩。2.肯定还有一个旋转力矩,那我得知道要旋转得所负载质量得出惯量,还有它的角加速度,可以求的它的旋转力矩。

网友:
从图上看扭矩一共是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TPE与PC的摩擦力矩Tf,一部分是系统的惯性力矩Ta。Tf的计算:Tf=摩擦力*摩擦半径,摩擦力=TPE的回弹力*摩擦系数,摩擦系数可以通过查相关文献得出,当然最好还是做个实验测试一下TPE与PC在0.3mm压缩下的摩擦力。Ta的计算:首先计算系统转动惯量J,再根据加减速时间和转速算出角加速度β,仅考虑旋转系统的力矩就是Ta=J*β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2-21 22:38这个有螺栓紧固吗,看样子是靠摩擦力传递扭矩的!
用的凸起和凹槽连接,剖面没有剖到

楼主:
|176058249发表于 12-22 09:01我的理解:1.是不是这样,既然你上面是要是要挤压得,就肯定要算摩擦力矩, 那必须知道PC与PTE之间得摩擦力和压力 ,而力矩半径应该就是PTE得材料半径,最后求出它得摩擦得一个力矩。2.肯定还有一个旋转力矩,那我得知道要旋转得所负载质量得出惯量,还有它的角加速度,可以求的它的旋转力矩。
谢谢!

楼主:
|759185069发表于 12-22 09:19从图上看扭矩一共是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TPE与PC的摩擦力矩Tf,一部分是系统的惯性力矩Ta。Tf的计算:Tf=摩擦力*摩擦半径,摩擦力=TPE的回弹力*摩擦系数,摩擦系数可以通过查相关文献得出,当然最好还是做个实验测试一下TPE与PC在0.3mm压缩下的摩擦力。Ta的计算:首先计算系统转动惯量J,再根据加减速时间和转速算出角加速度β,仅考虑旋转系统的力矩就是Ta=J*β
谢谢大佬!

网友:
做一个过渡接头,用扭力扳手测试就可以了,扭力扳手的四方尺寸是1/2英寸(12.7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