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实体零件和装配体特征的问题

楼主(2021-12-21):
最近发现把一个多实体零件插入装配体中配合,再用装配体特征的孔系列命令生成孔的时候,对于多实体零件,特征的范围会贯穿多个实体,如下图:

如果不是多实体零件,则没有这个问题。或者是生成孔系列特征后,再进行实体分割也没问题。这个是Solidworks本身的逻辑就是如此吗?

网友:
除了皮带之外,基本上不用装配体特征。但是会经常在装配体内参考其它对组件进行编辑,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A:
贯穿不是非常应该的吗,它是装配体的一个零件,这个零件自身有几个实体与装配体有关系吗,你说你试验过,有图片证明你的说法吗,我目前看到的是你在无凭无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贯穿不是非常应该的吗,它是装配体的一个零件,这个零件自身有几个实体与装配体有关系吗,你说你试验过,有 ...

无凭无据??

网友:
生成实体的时候你是不是求差另外一个数模了啊?

网友:
孔成型到点或者面或者深度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