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产品夹具如何做?

楼主(2021-12-21):
产品是圆柱体直径15.88,需要平面磨床加工端面,现在是将产品放在平板上,周围涂抹胶水固定,效率太低。有没有改进方法?试过固定圆柱面夹具,但是产品底面基准同圆柱面误差0.07㎜,加工出来产品上下端面超差。另外磁吸方式不行零件是合金没有磁性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很好办法。。。

网友A:
直接买一个电磁吸盘嘛,一劳永逸

网友:
你现在是怎么做?量大不大?方便的话可以联系联系,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东西。189038398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个电磁吸盘嘛,一劳永逸

零件没有磁性

网友(点评):
真空吸盘

网友(点评):
直径8mm也能吸住?

楼主:
直径8mm的能吸住吗?

网友:
真空吸盘或者夹具里加弹簧顶着

网友B:
圆柱夹紧用V型块试试,做个夹具

网友:
上车床试试,感觉上胶除胶都要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夹紧用V型块试试,做个夹具

底面是基准,圆柱面夹紧做出来不合格

网友C:
做很多小孔那种盘,方盘也可,孔径按照圆柱直径来设计,厚度比圆柱薄点,然后固定方盘在平面磨床上即可

网友:
某种滚柱?

楼主: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很多小孔那种盘,方盘也可,孔径按照圆柱直径来设计,厚度比圆柱薄点,然后固定方盘在平面磨床上即可

这种对圆柱直径尺寸要求很高,孔大容易晃动,小又不好塞

网友D:
有哪种真空负压吸住零件的固定盘,上面有很多孔,负压足够吸住这种小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哪种真空负压吸住零件的固定盘,上面有很多孔,负压足够吸住这种小零件。

看到都是那种CNC机床加工板类零件的,没有真空吸盘吸这种小零件的

网友(点评):
冰冻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个电磁吸盘嘛,一劳永逸

看题:合金,没有磁性!是重点,要考的。

网友:
试试双端面磨床,夹外圆,同时把两个端面给磨出来。

网友:
这个夹具还真不好做,看能不能降低底面和圆柱面的加工误差

网友E:
你的圆柱面夹具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圆柱面夹具是什么样子的

圆柱同底面误差0.07,上下平面加工要求<0.03夹紧圆柱面不行吧

网友(点评):
确实圆柱的精度不够,不能用来定位,你看 圆柱面用来加紧,工件的底面用一足够平的钢板用来找平这种思路可以不

网友:
我怎么觉得工艺有问题,这个就多孔夹具固定多个,你肯定的翻面磨两面才行.

网友F:
零件不导磁,不能用磁力吸盘,若外径精度够高,可以用弹簧式夹具工装作基准。

网友:
双端面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零件不导磁,不能用磁力吸盘,若外径精度够高,可以用弹簧式夹具工装作基准。

具体弹簧式夹具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圆柱同底面误差0.07,上下平面加工要求<0.03夹紧圆柱面不行吧

夹紧圆柱面,底面定位,是不是矛盾了。夹紧得是柔性能克服圆柱面同底面不垂直误差

网友G:
做二条长夹块,多个工件一起磨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二条长夹块,多个工件一起磨行吗?

肯定是多个一起磨的,一次装170片左右

网友:
提高侧面精度和直径,侧面夹紧,底面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对圆柱直径尺寸要求很高,孔大容易晃动,小又不好塞

选择过渡配合

网友H:
有一种冷冻磁台,就是台面制冷冻冰,把零件冻住,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还有这种玩法?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点评):
冷冻磁台没有见过,大侠能否科普一下?

网友:
最好看下图纸,圆柱面夹的画  误差够 2面磨  应该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冷冻磁台,就是台面制冷冻冰,把零件冻住,可以试试。

感谢,我找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个电磁吸盘嘛,一劳永逸

说没有磁性

网友I:
楼主好:
      常规思路动工艺。夹圆柱面,先留余量磨一端面(一次磨一个留余量小,一次磨多个的话余量还要留大点),再磨另一端面。
      非要做夹具的话,只能用活动半圆柱的夹头或类似,一次磨一个,成本有点高,也不上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
      常规思路动工艺。夹圆柱面,先留余量磨一端面(一次磨一个留余量小,一次磨多个的话余量还 ...

感谢回复,楼上说的冰冻吸盘挺不错,正在联系

网友(点评):
方便发个链接,学习一下吗

网友(点评):
网上搜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冷冻磁台,就是台面制冷冻冰,把零件冻住,可以试试。

学习到了

网友:
压一半磨一半,再换着压?

网友:
有一种快速固定的方式叫冷冻,
你找一下冷冻盘试试看。

网友(点评):
正在找,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见多识广!

网友:
气动卡盘,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去轴承厂看看,有一种设备应该是叫端面对研磨机,可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网友(2022-12-09):
引用 网友C:
做很多小孔那种盘,方盘也可,孔径按照圆柱直径来设计,厚度比圆柱薄点,然后固定方盘在平面磨床上即可

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