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启动时机械特性曲线

楼主(2021-12-21):
三相电机启动时机械特性曲线问题,三相电机启动时,转速和功率是不是按箭头那样。
启动时Tst启动转矩,速度为零,完全按这个曲线走,到负载扭矩。过不过最大扭矩那个点啊?

楼主:
还是如这个图,因为负载应该比启动扭矩小,还是按这个图不过最大扭矩,不按这个特性曲线,按我画的红线

网友:
不用这个图,这是功率图。启动时的扭矩是正常的3~5倍。

网友(点评):
概念有问题

网友:
三相电机有异步同步之分

网友:
这个你要仔细想想,才能知道该怎么理解

网友:
通常起动转矩为额定转矩的125%以上。与之对应的电流称为起动电流,通常该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倍左右。
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瞬间转速为零,定子旋转磁场相对于转子的切割速度最大,在转子绕组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最大,使得转子电流很大,从而使得定子电流即启动电流很大。
当启动电流很大时,定子绕组的漏阻抗压降增大,使得感应电动势减小,感应电动势与气隙磁通Φm成正比,从而使得Φm减小到额定值的一半。启动时,n=0,s=1,转子电流频率f2=sf1=f1为最高,转子电抗X2为最大,使得转子功率因数cosθ2比较小。根据式(1-4),Tm=KTI2Φmcosθ2可知,Tm与Φm、I2和cosθ2分别成正比关系,尽管启动时I2很大,但是Φm、cosθ2的减小,使得启动转矩不够大。
电机轴端输出转矩等于转子输出的机械功率除以转子的机械角速度。直流电动机堵转转矩计算公式TK=9.55KeIK 。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矩公式为: S R2 M=C U12 公式 [2 ] R22+(S X20)2 C:为常数同电机本身的特性有关; U1 :输入电压 ; R2 :转子电阻; X20 :转子漏感抗; S:转差率 可以知道M∝U12 转矩与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设正常输入电压时负载转矩为M2 ,电压下降使电磁转矩M下降很多;由于M2不变,所以M小于M2平衡关系受到破坏,导致电动机转速的下降,转差率S上升;它又引起转子电压平衡方程式的变化,使转子电流I2上升。也就是定子电流I1随之增加(由变压器关系可以知道);同时I2增加也是电动机轴上送出的转矩M又回升,直到与M2相等为止。
1、启动转矩,电机启动瞬间的电磁转矩,它的大小等于电机负载的静摩擦力矩,也是电机启动电流最大的时刻;
2、最大转矩,是电机的最大转矩,异步电机在临界转差时达到最大转矩,此时异步电机的感抗与阻抗相等,功率因数角只有45度;
3、堵转转矩,堵转是异步电机运期间,由于负载力矩增大到大于电机最大转矩,电机由稳定区进入非稳定区,转速下降,转矩下降,直到停止。把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转矩叫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大于最大转矩;
一两句话说清楚,对照图,从网上粘一部分。自己把异步电动机启动过程好好理解下,对照机械特性图这个不难理解

网友(点评):
定义是网上抄的吧,堵转转矩概念和国标相违

网友:
普通异步电机不适合重载启动,大功率异步电动机就是空载启动电流也是七倍得额定电流,甚至要减压启动、星角变换或软启动,所以机械切削机床通常都是先空载带机床启动,启动之后才能进入切削工作状态,切削状态负载转矩不能超过电机的最大转矩,超过了电机就会堵转过流跳闸保护,甚至烧毁电机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