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xa齿轮加工

楼主(2021-12-21):
请教一下各位:直接用caxa软件生产的齿轮,直接用于线切割可以吗,齿形轮廓符合渐开线齿轮各项标准

网友A:
可以的,但是你要加变位量。(CAXA有个线切割版本软件)
因为不加变位量,出的齿轮图公法线是理论计算值(公差零位)。
如果你设计的公差是(-***/-***),那只有用增加变位量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你要加变位量。(CAXA有个线切割版本软件)
因为不加变位量,出的齿轮图公法线是理论计算值( ...

感谢回复,公司加工部门要求设计部门提供可用于加工的图纸,直接编程,我没搞过这块,没啥经验

网友:
小厂都是这么干的,要打散。

网友(2022-03-05):
可以的,直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