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偏心轮机构噪音解决

楼主(2021-12-22):
电机+偏心轮做垂直往复运动,偏心轮中间镶有轴承,直径22mm,偏心距为5mm,为避免转动死角,连杆部分拆除上下两件,中间加了个小轴承,往复运动带动底部平放摆板做捶打动作,马达转速为3500RPM,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机构能实现运作,但是寿命实现不了要求,用几次就会出现噪音变大的问题,偏心曲柄连杆的结构设计感觉有问题,但又不知道怎么调整,望大师们指点迷津,,如有能力的大师请加微信私聊cwu460970833,可以有偿服务

剖视图

剖视图

网友:
我猜是冲击载荷把整个机构都给撞松,或者变形了

网友A:
寿命不够,能不能加大点轴承呢。

网友B:
马达不应该固定在蓝色座上吧?另外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不应该固定在蓝色座上吧?另外固定。

蓝色座中间是可以活动的,只是用螺栓卡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不够,能不能加大点轴承呢。

我怀疑是两个连杆中间位置的轴承太小了

网友(点评):
具体 要看当初设计选型了

网友:
马达悬臂安装,稳定性很差

网友:
结构不合理,假如你电机轴能承受的话,在电机轴上套一个偏心套,外径加配对轴承,轴承座外面直接连连杆,就合理了。电机轴不能承受的话,要加转接轴组。

网友C:
多转了几个弯,直接做连杆更好,电机要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转了几个弯,直接做连杆更好,电机要固定好

直接连杆试过了

网友:
绿色零件外边是不是要加轴套?
偏心那部分润滑有没有做好?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发动机结构

网友:
做动平衡处理啊,电脑上设计时,先把重心调整居中,成品再根据振动来加减负重

网友:
,醉了,在学校没有学理论力学?没有学机械结构设计吗?

网友:
曲柄还是要按设计手册来设计的好

网友D:
不知道哪个位置噪音,偏心轮旋转时动态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哪个位置噪音,偏心轮旋转时动态平衡吗?

像是连杆位置发出的

网友:
马达输出轴尽量不要受径向力,可采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我也觉得用两个轴承在两侧把偏心轮架起来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
你这所有东西都直接挂在电机上
还是偏心的
还是悬臂
电机不坏,那就是奇迹啊

楼主:
补充图片,当偏心轮在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时候,底部摆板有角度时,中间连杆位置会出现夹角位,这可能就是噪音根源所在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软连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