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格式用2018版solidworks怎么打开

楼主(2021-12-22):
用solidworks打开X-T文件,使用了gb-part方式打开后,图纸是出来了,但是一直弹错误提示,还是没法用

网友:
SW是这样的,打开中间格式的三维都是这个弹框

网友:
默认模板设置一下,用自带的最好

网友:
你打开后,出现模板无效窗口弹出,点取消,然后会重新让你选新的模板,选第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定就行了。

网友:
这个确定需要拼命不断的去点,才能成功打开!